BGA下面一个焊盘没接,什么办法可以调试

楼主(2014-01-19):
BGA下面一个焊盘没接,影响系统稳定性,什么办法引出来吗?焊盘在第二排,绿色的那个,谢谢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没有用了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了这板

下面那个焊盘是空的,可以连起来一起引线,或者刮绿油出来吗?

网友:
报废吧
重做吧

网友:
可以从BGA中飞根很细的漆包线!

网友:
报废吧,想从BGA中飞根很细的漆包线,很难。那样BGA就不平整了,又引起其他的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要修改一片板子做測試,敝前爛公司是有位工程師,用這樣的方法在 Pitch 0.5mm 的 BGA 上成功過。

网友(点评):
Super Go, 你要不要介紹給我公司招用,弊爛公司常常有這種苦差事。

网友(点评):
的确有这样的人才,仅听说有,木有见过实操。

网友:
这个焊盘在第二排,而且前面的也是空的,可以飞根线出来调试是可行的.调好后再改板.

网友:
    找个动力能力强的工程师帮忙飞根线出来,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BGA下面可以飞线出来,用松香定位是可以实现的,之前公司有个助工可以飞5条线出来

    牛人啊,我也希望有这样的助工!

网友:
    BGA package上方找得到該pin的引線嗎?我真的看過有人這樣解的

网友:
 part99
牛人啊,我也希望有这样的助工!
很简单!下次招助工第一条件就是BGA下来飞一条线出来,这种助工肯定不错,再找软件工程师配合测试这个IO正常就合格了。

网友:
  1.有没多余的GPIO,直接在BGA内部短路.这样成功率比较高.
(我试过BGA下面搭两根线,吹了5个成功了三个,成功率有点低)
2.你可以直接飞线出来,第二圈比较好处理.(建议用新的BGA)

网友:
    之前一同事用个电钻在下面打个小孔,引了一根线。这个要看技术啦

网友:
之前是有位同事為了一片一千多美元的FPGA開發板畫板錯誤(開發MPU用的),拿去CNC鑽孔,然後從鑽孔去焊接錫球,這樣總共搞了8片PCBA,結果成功七片、失敗一片。

网友:
    不错,反正我是做不了这么细的活。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
BGA 飞线 怎么个弄法

网友:
华强北有个维修电脑里,可以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