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过来看看

楼主(2014-01-19):
本人对下面的电路有点疑问  它将整流桥中的两个二极管换成了电容  然后输入和输出的一根线是连通的,我想问问这样做对不对?这是一块灯里面的线路板 供一串灯珠用的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类似于倍压整流的

网友B:
好像就是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倍压电路

0   那电路有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类似于倍压整流的

B  C  两根线连在一起 表示很不理解

网友:
换个角度看世界

网友:
仿真得出这样的结果

调节R3可以调节输出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