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Jimmy!!PADS9.3和Mentor 7.9.3EE共存安装方法

楼主(2014-01-19):
今天自己测试安装在XP下,单独安装和破解都没问题,但是两个同时安装就不行,总出现什么DLL文件找不到(我是都安装在一个文件夹下)。
不知道两者在一起的话怎么破解和配置环境变量。
Jimm大侠能否上一个安装破解步骤啊!!!

网友A:
论坛里有   好好找找

网友:
路过一下。据说可以把PADS的license.txt放在EE的同目录下,变量设置加分号加此TXT文件。本人没试过,不知道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   好好找找

论坛里看了看,比较简单,无图无真相啊。

PS:如果实在安装不到一个电脑里,我只能带两个笔记本了!!!

另外有人安装的时候,发现没有快捷方式,原因可能是这样:在选择安装模块的时候,前面的勾要先取消,再重新选择,这时下面会显示安装软件的空间大小,否则可能就会安装不成功。PADS好像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4-03-01):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看了看,比较简单,无图无真相啊。

PS:如果实在安装不到一个电脑里,我只能带两个笔记本了!! ...

最笨的办法是装个虚拟机,也用不着两个本本吧

网友:
彻底安装和CR好以上两个工具后,将MentorGraphics文件夹内的Pads文件夹设置为只读。再configurator为EE即可两个同时使用。
如果你两个工具中一个都不能启动,那就先弄好能运行一个了再来看上面这一条。

网友:
1:SDD Configurator,选EE2007.9.1 2:把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全部拷贝到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Programs 3:直接运行PADS的应用程序,EE和PADS都可用

网友B(2014-05-22):
我来上图,方法论坛里早有了,我用的是64位win7,重复一下我的过程:
* 先装PADS并和谐,后装EE并和谐;
1:SDD Configurator,选EE(提示无许可时选我有许可直接用);
2:把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全部拷贝到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Programs(相同的文件我不复制)
3:直接运行PADS的应用程序,EE和PADS都可用

网友:
接上面上图

网友:
复制DLL,不错,成功

网友:
我想请问下怎么看EE的版本啊?我看我电脑里的怎么是2005啊

网友:
求救啊 我电脑里之前是EE的2005版本  装了PADS SP2就EE没有了  哭啊 我才到新公司  就把软件搞坏了 急救命啊 关键  我现在还找不到EE的安装软件在哪里  怎么装回去啊 因为公司之前都是用的EE画图  我看论坛里看到啥2个软件可以共存  我就装试试  现在回不去了 呜呜

网友C(2014-08-27):
引用 网友B:
我来上图,方法论坛里早有了,我用的是64位win7,重复一下我的过程:
* 先装PADS并和谐,后装EE并和谐;
 ...

configurator之后,我的PADS菜单和图标都没了,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nfigurator之后,我的PADS菜单和图标都没了,你是怎么处理的!

去安装目录里找呀,我有点晕

网友(2014-11-10):
为何Mentor Graphics 把高端MENTOR ??和中低端的PADS ??的配置文件相克!都是自家的,

网友(2014-12-26):
    按照8楼的方法已经成功共存!
    Li6961 牛人!

网友D(2015-02-01):
引用 网友B:
    我来上图,方法论坛里早有了,我用的是64位win7,重复一下我的过程:
    * 先装PADS并和谐,后装EE并和谐;
    ...

图标还在吗?开始菜单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标还在吗?开始菜单都有吗?

    因为更换无线网卡,PJ失败,重新PJ……
我就将桌面的图标拷贝到桌面的文件夹里面,现在忘记了……。
你备份好图标后再试试,等你的自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