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的top层和bot层是两个文件,怎么一起导入

楼主(2014-01-20):
自学中遇到的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下

    dxf有两个文件,是top层,和bot层。我导入top层成功后,再导入bot层会提示是否overwrite,无论我点击确认还是取消。最后导入bot层后,原先导入的bot就会不见了。(是真的不见了,而不是display中没有显示出来)
  困扰几天的问题,谁来帮我解解惑啊

网友:
把两个dxf合并成一个撒,把一个拷贝到另一个dxf里面,当然注意要不同层,然后再导入allegro。

网友:
加勾一個選項就可以增加的方式導入 , 而不會取代掉

网友:
对,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可以两个同时导到TOP或BOTTOM层,然后再将其中一层CHANGE到另外层面,再进行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