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此板主要是受到那些噪声干扰

楼主(2014-01-21):
        具体介绍一下这个产品,是用于行车记录仪的,其中V1.0的板子调试是正常的,V1.1主要是删除了IC U2:SN902(主要是记录时间,以后生产客户要求不要),然后V1.1的板子是重新布局,但是问题就来啦(v1.1的实现功能正常,就是画面有水纹,初步判断是受噪声干扰)
基于这两个版本的板子,我的分析如下:
                                            1  判断是受电源的噪声干扰,v1.1的问题主要有,在DC/DC 5v转3.3v的时候,高频和低频的两个10uF和0.1uF的电容
                                               没有起到滤波的作用(因为走线不是线经过电容再到DC/DC  IC),同样,3.3v出来的电容也没有做到滤波的作用,
                                              于是,焊板的时候分别对这四个电容进行了更改,但是效果没有变化。

                                          2,判断是否因为5V的电源太靠近板边,但是靠近板边主要是在电流不断变化的时候有辐射而已,不会有太大的干扰,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3. 和v1.0一样,USB的两个数据DM,DP也是走了差分线

                                          4. 根据供应商的特别要求的注意点,SENSOR IC:U1是一个很娇气的,很容易受到热噪声干扰,是否因为U3在背部太靠近
                                                ,现在还没办法验证。
         上面四点是我分析,目前的V1.1画面在暗的时候很容易看到水纹,请大家根据原理图和V1.0,帮我分析是V1.1的layout问题是出现在哪?请大家不吝啬赐教!
附上原理图和V1.0和v1.1,原理图是orcad16.5,layout是pads9.3

网友A:
    V1.1的地走的差多了

网友B:
    电源的问题,电容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1的地走的差多了

请问主要是那一块的地走差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问题,电容加大点。

电容加过的啦~~是也没有什么改善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容加过的啦~~是也没有什么改善的呢~~~

    现在问题还在查找中,没有什么头绪的呢~~~~?

网友C:
    做4层,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4层,会好很多。

    可是V1.0的效果就很好的啊~~~只是更版成V1.1之后效果就有干扰啦!!!

网友D:
    V1.1那5v和3.3V线把地割的没用了,从原理图看你的电源的电容都是近小出大的,从你的布局看,也是这样的,这个电容应该是进大出小才对吧?

网友:
    我们一直都是用4层板,也是这个SENSOR,没有出现过问题,估计是sensor散热没有处理好!!!

网友:
    OV9712做2层板的很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你的V1.1版看起来C3,C4,C40摆放有问题呢,没啥滤波效果,你在sensor IC同一面靠近焊盘手焊几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
    U1的地不够大,应该表面要接起来,会好些

网友E:
    也可能是芯片的扑光时间要重新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是芯片的扑光时间要重新设定!

 没有,因为是同样的软件,V1.0的可以,V1.1的有干扰,应该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镜头的焦距没有调好

楼主(2014-03-12):
大家看看我改的V1.2怎么样,
主要更改如下:
     1 把U1的旁路电容摆放到顶层
      2 DC-DC旁边电容的更改(因为是v1.1的layout ,滤波电容没有起到滤波的作用)
     3 U1,U3的电线更改为面积大一点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哪些地方是还需要更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1.1那5v和3.3V线把地割的没用了,从原理图看你的电源的电容都是近小出大的,从你的布局看,也是这样的,这 ...

你看看我改的V1.2怎么样,
主要更改如下:
     1 把U1的旁路电容摆放到顶层
      2 DC-DC旁边电容的更改(因为是v1.1的layout ,滤波电容没有起到滤波的作用)
     3 U1,U3的电线更改为面积大一点
请你帮忙看看是哪些地方是还需要更改的呢~~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干扰?什么现象呢?

网友:
DC-DC的输入和输出回路要调整下,FB回路也要调整下。铺铜不理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