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关闭FORM窗口要怎么做!

楼主(2014-01-21):
运行一个FORM后,当当前的命令改变(如突然运行了“ADD CONNET”命令),我希望当命令改变时就会自动关闭当前的FORM窗口。这个功能要怎么做?

楼主(2014-02-22):
顶起,求解决方法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起,求解决方法的啊。

写了个示例,仅供参考
defun( test ()
prog((_File p _Form)

        _File = axlTempFile()
        p = outfile(_File "w")
        fprintf(p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p "FORM AUTOGREYTEXT\n")
        fprintf(p "FIXED\n")
        fprintf(p "PORT 32 10\n")
        fprintf(p "HEADER \"EDA365 Skill\"\n")
        fprintf(p "TILE\n")

        fprintf(p "TEXT \"EDA365 Skill\"\n")
        fprintf(p "TLOC 1 0\n")
        fprintf(p "OPTIONS UNDERLINE BOLD\n")
        fprintf(p "ENDTEXT\n")

        fprintf(p "FIELD close\n")
        fprintf(p "FLOC 1 20\n")
        fprintf(p "MENUBUTTON Cancel 9 3\n")
        fprintf(p "ENDFIELD\n")

        fprintf(p "ENDTILE\n")
        fprintf(p "ENDFORM\n")
        close(p)

        _Form = axlFormCreate(gensym("nil") _File nil nil t)
        axlFormDisplay(_Form)

        while(axlSelect()
                t
        )

        axlFormClose(_Form)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起,求解决方法的啊。

上面的代碼,再加上下面的代碼就ok
axlCmdRegister("t" 'test ?doneCmd "axlFormClose(_Fo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示例,仅供参考

试了一下,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万分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代碼,再加上下面的代碼就ok
axlCmdRegister("t" 'test ?doneCmd "axlFormClose(_Form)")

谢谢啊。貌似这个参数增加进去后,会让之前打开的窗口自动关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代碼,再加上下面的代碼就ok
axlCmdRegister("t" 'test ?doneCmd "axlFormClose(_Form)")

大师能不能中文说明一下axlCmdRegister函数后面几个参数的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