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在cam350中主要检查哪些项

楼主(2014-01-21):
最近因不断出现问题,受到了BOSS多次警告,有些问题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大部分还是因为自己太马虎,对350也不熟,有时候看GERBER文件都看不出来问题,所以请教各位老大,gerber文件在cam350中主要检查哪些项,希望能给些全面的意见,谢谢

网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犯同样错就行了。。

网友A:
    个人检查相:
 1. 信号连通性,是否可以优化,重要信号线 完整性
 2. 封装有无问题
    3. 丝印 位号 有无问题
    4. 该有的层都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检查相:
 1. 信号连通性,是否可以优化,重要信号线 完整性
 2. 封装有无问题

网友:
    1. 信号连通性,是否可以优化,重要信号线 完整性
怎么看呢

网友(2015-07-07):
    雪中送炭啊!正需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