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负载电容的布局

楼主(2014-01-21):
Layout时 走线是先经过电容再到晶振 ,还是先经过晶振再到电容  ,请问这两种接法哪种比较好?

网友:
负载电容才十几p,画线的时候,手一抖就多了一点几p,爱放哪就放哪吧。

网友:
如「怕得久久」所言,走線不要太長應該影響不大。

不過有些芯片資料有建議的元件擺放方式及走線方法,小的就貼出來給您參考一下!

Atmel AT91 Series ARM Processor Crystal Layout Guide

网友(点评):
也可以叫我”拍得奶奶“ >_>

网友:
哈!放晶振後面的也有。

TI MSP430 Crystal PCB Layout Guide

到底哪个摆放最优,

网友:
    我都是放在晶振和管脚之间....

网友:
    个人认为先电容后晶振比较好点。

网友:
    电容放后面是收到书上示意图的影响,放晶振与IC之间才是正确的

网友(2014-03-25):
    一般是放在晶振与IC之间,并且尽量靠近晶振。

网友(2016-07-22):
    这个问题有没有官方的标准勒,个人一直是放IC与晶振间,但最近硬件老大要求走线先到晶振再到电容,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