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做封装PIN角number显示顺序,如何调整?

楼主(2014-01-21):
6金币

楼主:

PIN的顺序按照红色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text

    恩  谢谢您, 可以直接生成吗,Allegro有没有可以直接调PIN按照顺时针逆时针 下行从左到右 或者从右到选的?

网友:
    layout-  renumber pins    什么标准的封装 都一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