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制作BOARDER

楼主(2014-01-21):
如题,请问如何在EE7.9.5中制作带中文的边框!以前可以用dxd编辑符合,现在只能用symbol editor,该软件不支持中文。

网友:
软件里选择 kanji 字体就可以输入中文,但其实这是个日文字体,软件对中文支持欠缺,也不知道能不能扩展一下,比如增加字体什么的,知道的分析一下

楼主:
7.9.5版本,DXD不能修改了,郁闷

网友:
需确认一下:中心库是否添加了相应的自定义属性

楼主:
没有添加自定义属性,我一会试试!!!!

楼主:
是不是如5楼ray兄弟,新建两个属性就可以了吗。这个功能没有用过,能不能写个教程,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