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screen 层如何填充?

楼主(2014-01-21):
3金币
例如 画一个三角形在top 的skill screen层  想让这个三角形内部填充 应该如何设置?   F: ]- \( S2 M. d' O
感谢~

网友:
用shape直接在silk screen层画个三角形

网友:
线的属性可以选择是否要填充。

网友:
shape先画,然后转换shape->line

网友(2017-01-16):
用画铜的命令在silk层绘制即可。

网友(2018-05-03):
如果是shape属性可以直接edit-z copy,在option面板中选择自己想要填充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