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4-01-22):
光电二极管的放大电路,有没有高手有相关经验啊!电流为nA级别的。。。

网友:
没有用过,普通的红外接收二极管是用过,反向用,上拉个1M-几M的电阻,二极管两端会有电压,灵敏度高的电阻要小,有的很大的,几百K的电阻。

网友:
踢哀(TI)Designing Photodiode Amplifier Circuits with OPA128

网友:
日寇夏普科技(Sharp)

Photodiode/Phototransistor Application Circuit

网友:
Integrated Photodiode Amplifiers ILP10530

Integrated Photodiode.pdf

网友A:
Integrated Photodiode and Amplifie - 踢哀(TI)OPT301

网友:
哈媽媽豬(HAMAMATSU)Application Circuit Examples of Si Photodiode

Hamamatsu si_pd_circuit_examples.pdf

网友:
Analog Deivice Photodiode Design Wizard

http://www.analog.com/designtools/en/photodiode/#/photoDiode

网友(点评):
狗哥,你是资深斑竹啊,这帖子10年了66666

网友(2024-05-30):
引用 网友A:
Integrated Photodiode and Amplifie - 踢哀(TI)OPT301

    闭眼滨松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