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TXD与RXD与其它模块通信时如何连接?

楼主(2014-01-22):
看了下有的是TXD连TXD有的是TXD连RXD.真是搞不懂,求指教.

网友:
一般的 单片机TXD 与 RXD相连,不放心就串两个电阻。容易修改

网友:
看模块手册。如说写着TXD是输入,直接连吧,如果是输出,交叉一下。有些模块是定义成从设备,所以pin名TXD是输入的。

网友:
一般是交叉,还有考虑下电平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