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规则封装的处理

楼主(2014-01-22):
请教大家一个好的处理 不规则BGA封装制作的方法, 一是PAD的大小有不同 二是PAD的间距也不对称 怎么才能建的既准确又快捷呢.

网友A(2014-02-21):
有坐标就行 可以用SKILL放置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坐标就行 可以用SKILL放置焊盘!

用SKILL放置焊盘?怎么说、求指教···

网友(2014-03-24):
如果用的是ALLEGRO软件的话用直接创建.SCR,编辑输入坐标的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