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er中的原理图可以转换为altium designer吗?

楼主(2014-01-22):
本想想把dxdesiger中原理图转换到altium designer中,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导出EDIF网表试试看,这个方法可以转成ORCAD。转成AD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出EDIF网表试试看,这个方法可以转成ORCAD。转成AD应该没问题的

请教下EDIF网表是那一款软件的网表

网友(2015-08-04):
引用 网友A:
导出EDIF网表试试看,这个方法可以转成ORCAD。转成AD应该没问题的

版主可以截图出来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