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固态盘,有没有涉及?

楼主(2014-01-22):
各位高手,SSD固态盘,有没有涉及?厂家给的资料,其中BGA部分0.65mm引脚间距,焊盘14mil,线宽3mil,安全间距3.25mil。和制版厂家沟通过,能做到的只能线宽3。5mil,安全间距3.75mil.请问各位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只能換廠商了 , 製程能力不足應付你的要求.

网友B:
    只能说明你找了个烂板厂。。。。。。

网友C:
    一股淡淡的忧伤

网友D:
    换厂吧,厂家的资料是必须遵守的。

网友E:
    请问LZ怎么算的啊,间距25.6MIL减去PAD14MIL,还有11.6MIL,完全满足线宽3。5mil,安全间距3.75mil啊?

    我觉得3.5MIL/3.5MIL已是正常的制程能力了。那些可以做到3/3MIL以下的也是超制程,特别制作,报废率高,这笔费用一样让你买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LZ怎么算的啊,间距25.6MIL减去PAD14MIL,还有11.6MIL,完全满足线宽3。5mil,安全间距3.75mil啊?

 ...

    14mil的焊盘是能出线,但只能出前2排的,再往里的话需要打孔,孔是打不下的,除非是盲埋。

一般0.65MM的BGA,焊盘做成0.3mm,打8mil/15mil的孔,外围2排直接出4mil的线,往里的就是3.5mil的线,线间距也差不多3.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mil的焊盘是能出线,但只能出前2排的,再往里的话需要打孔,孔是打不下的,除非是盲埋。

一般0.65MM ...

现在是这样的,将14mil的焊盘更改为0.3mm,top层只出sata线,其他全部通孔,内层走线!通孔厂家要求8mil/16mil,不能再小了!厂家可以做3mil线,3.25mil的安全间距!就是军品PCB等级的话,可靠性没有那么高!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怎么算的啊,间距25.6MIL减去PAD14MIL,还有11.6MIL,完全满足线宽3。5mil,安全间距3.75mil啊?

    ...

    还有过孔呢,8mil孔径,16mil外径,内层过孔之间的间距就没有这么大了,才9.59m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厂吧,厂家的资料是必须遵守的。

也想换呢,不过这是公司指定的,合格供方目录的!国内也拍得上号的!再和他们沟通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股淡淡的忧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明你找了个烂板厂。。。。。。

也想换呢,不过这是公司指定的,合格供方目录的!国内也拍得上号的!再和他们沟通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換廠商了 , 製程能力不足應付你的要求.

也想换呢,不过这是公司指定的,合格供方目录的!国内也拍得上号的!再和他们沟通沟通!

楼主:
    感谢各位了,今年是不投下去了,明天公司放假,明年再说吧!:lol:lol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将14mil的焊盘更改为0.3mm,top层只出sata线,其他全部通孔,内层走线!通孔厂家要求8mi ...

恩,这样也可以。只要焊盘做成0.3mm,其他过孔和线基本就可以满足板厂的要求了,焊盘再小的话焊接就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