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分析下频谱图

楼主(2014-01-23):
   频谱图如附件所示,它是基带信号通过DAC+VCO+IQ输出的波形,波形显示VCO已经锁定,但是频谱上面有个很大的尖峰 ,我改怎么消除此尖峰呢,望大侠帮我分析一下,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
LO(Local Oscillator)高了,本振信号差
检查巴伦,滤波器,以及使用网络分析仪查看S11,S21参数,当然最主要的本振IC,电源要处理好

楼主:
呵呵  谢谢您的提示 已经解决了  DAC输出直流偏置和IQ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