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V电的LAYOUT处理方法

楼主(2014-01-23):
  我在别家的checklist中,看到
保护地、-48V地及GND的隔离是否大于2mm?
-48V地是否只是-48V的信号回流,没有汇接到其他地?

这两条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需不需要跟模拟和数字地样,单独割出平面?

网友:
同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05-16):
-48V和所有其他网络之间有安规距离的要求,一般是1-2mm,这个距离称之为爬电距离,爬电距离短了会烧坏板子。-48V的GND一般和系统的GND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整版的GND。

网友A(2014-07-25):
48V 首先分保险管前和保险管后,整个48V区域要挖空,最好不要重叠!还可以分为孔到孔、孔到线、线到线,分别为2.1 1.75 2.1 0.75   2.0 1.4 2.0 0.4

网友B(2018-07-25):
引用 网友A:
48V 首先分保险管前和保险管后,整个48V区域要挖空,最好不要重叠!还可以分为孔到孔、孔到线、线到线,分 ...

有没有实例板子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实例板子

以前HW设计的单板规则,brd文件那就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