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切换问题!急

楼主(2014-01-23):
请问各位什么元件在输入5V时输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而高于5V(或6V)的时候就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现在要做一个宽电压输入的稳压电路,所以要在高于5V的时候切换到另一个电路,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这种切换?

网友A:
比较器不就好了吗?

网友:
可以看下安森美的NCP345 。

网友:
电阻,电容,LM393比较器,PMOS管。
有这些就可以了。

网友B:
利用稳压管似乎也能实现

网友C:
非常靠谱的就比较器    精度要求不高的就是三极管 电阻什么的   自己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不就好了吗?

比较器的话电路元件太多,板子布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靠谱的就比较器    精度要求不高的就是三极管 电阻什么的   自己搭一个

我用5.6V的稳压管和电阻三极管 MOS管做的,但有时候不能正常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稳压管似乎也能实现

能把你用稳压管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
非常靠谱的就比较器,但精度要求不高的就是三极管,比如P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