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电容为何会产生震荡信号???

楼主(2014-01-23):
各位大神,附件是我仿真的原理图,用MOS管驱动感性负载,在MOS的D脚和G脚增加个加速电容,为何G脚实际会有个正弦波出来,

楼主:
补充一下,MOS 控制G脚控制电压1.7V,负载电压16V,MOS 尚未导通,管子为东芝的2SK2313

楼主:
两位版主呢,part99兄呢

网友A:
    你说MOS尚未导通,我无法解释了;如果已经导通,那这个加速电容相当于一个反馈电容,所有的振荡电路都是要有反馈支路的,所以加了反馈电容就这个电路可能已经变成个振荡器了,产生正弦波也就不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MOS尚未导通,我无法解释了;如果已经导通,那这个加速电容相当于一个反馈电容,所有的振荡电路都是要 ...

我也纳闷呢,仿真了半天没有啊,但拿示波器测就是纹波在,但不是每一个产品都有,只是一部分有,你说会不会电容有问题,CBB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纳闷呢,仿真了半天没有啊,但拿示波器测就是纹波在,但不是每一个产品都有,只是一部分有,你说会不 ...

电容里也有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纳闷呢,仿真了半天没有啊,但拿示波器测就是纹波在,但不是每一个产品都有,只是一部分有,你说会不 ...

没看明白你说得话:仿真了半天,什么没有?拿示波器测,是实际的示波器还是仿真用的虚拟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纳闷呢,仿真了半天没有啊,但拿示波器测就是纹波在,但不是每一个产品都有,只是一部分有,你说会不 ...

没看明白你说得话:仿真了半天,什么没有?拿示波器测,是测实际线路板还是电脑上的仿真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得话:仿真了半天,什么没有?拿示波器测,是测实际线路板还是电脑上的仿真电路图?

    仿真没有,实测这个电路有个正选波震荡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没有,实测这个电路有个正选波震荡信号

那就是说明加了电容后,满足了相位和幅度2个正反馈条件,产生了振荡,你可以试着改变下电容量,或许就不会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明加了电容后,满足了相位和幅度2个正反馈条件,产生了振荡,你可以试着改变下电容量,或许就不 ...

恩,正在改容值测试呢,谢谢!

楼主(2014-03-02):
    后来发现,MOS管的体电容不同引起的震荡幅度也不相同。转一下http://hi.baidu.com/312860519/item/42b07d0ab302f7cf75cd3c7f
讲的不错

网友B:
    米勒效应?箝位?

    好像你加的电容不是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勒效应?箝位?

    好像你加的电容不是地方。

这个怎么讲???

网友C:
    不加这个电容就没有震荡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这个电容就没有震荡现象?

这个看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