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导出PDF中含有中文字符。

楼主(2014-01-23):
如题,除了虚拟打印机外,我使用export->PDF,DXD中中文字符显示为乱码,何解!!!

网友A:
因为字体不支持中文,需要设置字体MAP。你在DXPDF界面里,进入Fonts页,进行字体映射,用上一些中文字体。就能显示中文了。

楼主:
这样也不行,我用的是楷体,还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字体不支持中文,需要设置字体MAP。你在DXPDF界面里,进入Fonts页,进行字体映射,用上一些中文字体。 ...

我也试过了,修改dxd中的font和export pdf中的font都不行啊

网友:
目前除了虚拟打印机外,貌似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