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3的LAYOUT问题

楼主(2014-01-24):
DDR3的4层板LAYOUT,怎样做才能最好的保证它的信号完整性呢?坐等大神分析,谢了

网友A:
P369-P388页有DDR3的详细layout步骤和视频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69-P388页有DDR3的详细layout步骤和视频分析。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369-P388页有DDR3的详细layout步骤和视频分析。

P369-P388怎么找?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369-P388怎么找?有链接吗?

版主出的书上

网友:
版主的意思就是让你买本书。很多问题就不用天天问了

网友:
    买书视频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