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阻之间不能走线??

楼主(2014-01-24):
在电阻之间走线也是迫于无奈才这样做。当然也可以绕比较长的线可以到达目的。
我就想了解他的一些坏处??
不单是电阻(0603、0805),SO封装的管脚之间也不允许走线。
疑问来了,这样的双排座封装好像没有硬性要求不能焊盘之间过线?
我想了解到达不能在焊盘之间过线的根本原因。
谢谢看帖的朋友!

网友:
    可以走吧 为什么不能走?

网友:
    这种是直插的元件,贴片的元件焊盘中间走形,焊接的时候厚度不一样,所以最好不走形,仅供参考

网友:
并没有绝对不能这一说法,如果有一定理由,个人觉得还是在于间距的问题。 典型的so封装的两个管脚pad的pitch在50mil,除去pad本身的大小,再考虑到solder mask阻焊开窗的大小,再加上你走线的宽度,这中间的余量就很小了。另外你焊接的时候烙铁头会在pad附近接触,也存在会损伤走线的风险。当然这只是“最好”别这么做。
你提到的双列直插的这个,间距很大,所以完全无所谓。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想知道有没有更官方的理由。

网友:
    其实个人认为,由于焊盘间距小,焊盘中间有了线,会导致焊盘间的绿油桥厚度不一,绿油桥容易脱落,焊接时就会有短路的风险。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呢,是不是Rules没设置好呢,你检查下

网友:
    因該是對訊號不好
    盡量避免
尤其是高速訊號跟CLK要特別注意

网友(2014-03-03):
    现在的技术是可以的

网友(2014-07-11):
    间距太小了无法走线

网友:
    谁说电阻中间不能走线?家用电器大部分都是单面板,往往很多公司为了COST DOWN吧双面板加0欧姆的电阻来实现单面板,走线就从0欧姆电阻中间穿。只要你的间距合适,信号不是重要信号,都OK!

网友(2014-08-28):
    一般都是视板子的情况而定的,信号要求较高,或是其它原因的话,最好不要走线。如果非要走线,就用0欧姆电阻来当跳线。仅供参考!

网友:
    不提倡,电阻之间不能走线,大的器件,QFN,QFP等确认不是金属外壳的,没有短路风险,可以走在器件下,pin之间走都是pitch很大的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