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防静电成本是否有点高了?

楼主(2014-01-24):
思来想去,还是想问问:
我做了块板子,用了近30个ESD防护管,什么外部接口,按键,SD卡,USB什么的,都加了。还选了个PGB0010603MR 管子(靠,3毛大洋一个!)。
请教各位,这防静电的成本是否高了点???

网友:
可以先画上去,在做测试时看是否能否用便宜的换上或者直接去掉。。

网友A:
这才是真正做产品!如果做ESD测试,没有这些还真不行。不过,可以用TVS arr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真正做产品!如果做ESD测试,没有这些还真不行。不过,可以用TVS array。

其实也不用做ESD测试,只是客户说,他们北方那边静电大,以前经常会出现因静电搞坏产品(who know?),所以我给加了这么多ESD管子。
结果发现,成本有点高了,也不知道,如果不做ESD测试,实际使用中,加这么多ESD管子是否真有必要。

网友B:
  这才几个,我们产品往往加几十个集成的,如果分立的就是两百多。
但是这是必须的,所有对外接口,可能受静电影响的都要加,摸一下没事,两下没事,几百次就有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几个,我们产品往往加几十个集成的,如果分立的就是两百多。
但是这是必须的,所有对外接口 ...

公司之前的产品都没加过ESD管子,一下子加几十个,不知道是什么概念。这不,向各位请教来了。。。

网友:
电路功能实现便宜,加上保护电路就不便宜了

网友C:
夭壽!

寄生電容 0.055 pF,我沒看錯吧?

不貴我輸給你。

网友:
加是有必要的,但可以适当调整器件参数

楼主:
总的来说,这次防静电设计是盲目的。
第一,没有去理解ESD器件的相关参数;
第二,没有去了解ESD相关规范。。。
第三,没有具体的根据不同接口来选择ESD防护管。
。。。。

网友(点评):
很傷人,但一針見血。>_<

网友(2014-03-25):
从产品质量的角度而言,加ESD是必需的,只是可以根据电路的要求选用适当的ESD器件,尽量做到性能和成本的最优化。

网友:
可以有选择的改换方案,比如穿电阻,尽量使用集成器件,更换为压敏电阻,更换负载电容大些的TVS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夭壽!

寄生電容 0.055 pF,我沒看錯吧?

狗大神眼睛就是毒

TVS管有高结电容型和低结电容型,通常,高结电容型应该是几十到几百nF,低结电容型一般几pF到几十pF;我擦,真没见过0.055pF的,楼主让我涨姿势了

网友:
选择台湾货便宜。

网友D:
看产品的定位,为了产品的可靠性高,要加上,为了你的饭碗可不可靠,要加上ESD,当出现批量退货时,老板就会说加几个ESD值几个钱,从国外退回来产品,运费就不下上W。

网友(点评):
他們得先找得到人退!^_^

网友E:
没必要把!很多端口不需要加ESD器件,打ESD时,也照样能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把!很多端口不需要加ESD器件,打ESD时,也照样能过。

那要看打多少K的吧,有什么标准?一般都是要上的,我们这边USB,Audio,LAN都要必须要加ESD。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产品的定位,为了产品的可靠性高,要加上,为了你的饭碗可不可靠,要加上ESD,当出现批量退货时,老板就 ...

有不少工厂问题大了就跑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要看打多少K的吧,有什么标准?一般都是要上的,我们这边USB,Audio,LAN都要必须要加ESD。

    我们公司ESD,接触8K,空气15K,USB端口,都不用上ESD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ESD,接触8K,空气15K,USB端口,都不用上ESD器件。

 我们一般是接触4K,空气8K的,USB是强制性要上的。我们是做主板,如果不上ESD,很容易直接把主板打坏的。

网友:
    如果TVS管成本太高,楼主可以考虑用压敏电阻来做,这样成本会降不少,这种用法目前在成本竞争非常激烈的民用级电子产品上常见!!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