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可以卷曲的PCB?

楼主(2014-01-26):
请问现在的工艺可以做卷曲的PCB么?加工价格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有的  ,这个可以向PCB加工厂咨询

网友:
    您说的是软硬结合板或者纯软板的制作吗?

网友(2014-03-12):
    有单独的柔性板,有钢柔板,有柔性+补强板

网友(2014-09-23):
    学习了,FPC板可以做四层板吗?厚度最大和最小能做多厚?

网友(2014-10-27):
    可以弯曲的PCB板就是软板(FPC), FPC也有四层板,六层板等等.

网友:
    这个早有啦,国内目前做的较少,国外较成熟。

网友:
    应该就是FPC软板吧

网友:
    楼主是要做智能手环吧,用柔性PCB焊好后,折吧折吧塞到橡皮圈里

网友:
    你不就是指软板和软硬结合板嘛

网友:
    FPC不少工厂都可以做了吧 可以找工厂问问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