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分析

楼主(2014-01-26):
做了一个电路做瞬态分析,只是在电路中加了一个开关来控制。如图1
但是run 出来的图形不对。。。求解答

仿真对象是电容的电压和电流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把那个开关去掉试试,在软件设置中也可以选择瞬态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开关去掉试试,在软件设置中也可以选择瞬态仿真的

    是在simulation setting 里面 设置成time domain (transient)吗

网友A:
    给你个瞬态分析的实例,自己研究吧

网友B:
    LZ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一样,求支招。我发现我们的原理图和那个朋友给的例子只是激励源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一样,求支招。我发现我们的原理图和那个朋友给的例子只是激励源不一样。

    就是激励源选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一样,求支招。我发现我们的原理图和那个朋友给的例子只是激励源不一样。

    有个地方设置下 就ok了  还不懂的话 可以交流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地方设置下 就ok了  还不懂的话 可以交流下

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

    其他的参数已经在图上标识了。还有在simulation setting 里面 设置成time domain

楼主:
    上图为帖子答案

网友(2016-12-04):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瞬态分析的实例,自己研究吧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