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B平行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4-01-26):
    请问给位高手,在PCB走线时,相邻的平行走线的电流流向是同向的好还是反向的好?

网友:
    反向比较好

网友:
    平行的话都不好

网友:
    肯定是反向的好啊,另外楼上忘了差分线了.差分线就是一种平行走线啊.

网友:
    都不好吧!最好3W或者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