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4-01-26):
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从哪里开始分割?
如果一个电源芯片,输出电压用于数字电源,那数字地是从电源芯片开始呢?还是在数字芯片周围开始分割?
就像以下两个图片,哪一种要好啊

网友A:
我一般采用第一种方式,主要是怕做layout的人不明白,把0欧电阻乱放。
但从你的layout方式看,两种都差不多。
另外,GND和DGND可以合为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采用第一种方式,主要是怕做layout的人不明白,把0欧电阻乱放。
但从你的layout方式看,两种都差不 ...

嗯 ,我感觉第一种方法的话会方便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AD、DA电路的。不知道哪一种方案好
第一种方案是转换芯片地全部接模拟地,数字电源的滤波电容也接模拟地,通信接口隔离。

第二种方案是转换芯片模数隔离之后单点连接,连接的地方要在DGND引脚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感觉第一种方法的话会方便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AD、DA电路的。不知道哪一种方案 ...

我會選擇第二种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感觉第一种方法的话会方便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AD、DA电路的。不知道哪一种方案 ...

方案二,毫无疑问。

网友:
如果他所謂的「隔離芯片」是 Isolator,事實上有可能是安規的考量,Isolator 端還是要隔的。

网友:
选第二次,单点相接

楼主:
怎么都认为第二种要好呢?最近找了两个文档大家讨论一下吧。
特别是在多卡或者有多个AD/DA的系统中第二种方案也不是很好吧。

实现数据转换器的接地并解开“AGND”和 “DGND”的谜团.pdf

pcb布线技术.chm

网友B:
其实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必要分割,分割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数字信号干扰模拟信号。你可以通过控制数字区域和模拟区域互不干扰就可以了,也就是数字信号的返回路径不在模拟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必要分割,分割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数字信号干扰模拟信号。你可以通过控制数字区域和 ...

我觉得不分割的话很难控制路径的

网友:
反正分割不分割都是可以的 具体就看你怎么处理了。反正最主要的一点是控制回流信号 不要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