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室外摄像机防雷的问题

楼主(2014-01-27):
大家有没有做过摄像机的?防雷的那块是怎么考虑的呢?是所有的外部接口都做,还是只做网口和电源口这几个重要口的?

网友(2015-04-08):
室外摄像机的防雷设计从几个方面说:
1、从研发的角度上来看,应该在研发初级阶段对所有的接口例如视频接口、USB接口等进行防雷设计,而不仅仅是电源和网口;然后做好产品后进行雷击和浪涌试验,再确定要不要所有的接口增加防雷设计。
2、摄像机基本是采用浮地的设计,所以在设计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地和信号地的处理等,否则加上防雷器件比不增加防雷器件更可怕!
欢迎拍砖~

网友:
转引百度:
1)安防系统室外摄像机,防直击雷只能用独立避雷针保护。摄像机不能安装在避雷针体上,摄像机立杆不要做成避雷针方式,摄像机要与立杆绝缘,千万不要接大地;
2)安防系统不允许多点接地,前端摄像机都必须和大地绝缘。防感应雷应选用防雷器,有的防雷器有接大地点,但不能把“视频信号地”也给接了大地;“视频信号地”常态下必须与大地绝缘;
 3)不管考虑防雷,防干扰,防静电安防系统前端都不允许直接接大地,即:不允许系统中存在“地环路”。安防系统只能有一个接大地点:系统主机接大地,这是安全接地,也用于泄放系统静电;
4)系统摄像机也必须和钢结构建筑物,金属吊顶天花板,线槽,电梯轿厢等保持绝缘;
5)前端摄像机安装在避雷针上和系统存在“地环路”,都是安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