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更改位号后如何更新到PCB

楼主(2014-01-27):
一个pcb在改板的时候将原理图的位号重新编号了,由于这个是成熟项目,已生产很久了,现在老大要求将位号改回去,如何实现呢,求各位大虾帮助

楼主:
问题补充,改版的时候部分电路有变化,器件有增加

网友:
增加的器件位号用U?、C?、R?……
然后使用快捷键T、U,就会自动编带?的器件

网友A(2014-02-27):
在PCB中进行元器件LINK到原理图,然后原理图中改了器件的值,就会更新到PCB中,器件位置不变,只改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中进行元器件LINK到原理图,然后原理图中改了器件的值,就会更新到PCB中,器件位置不变,只改序号。

能否说下具体操作方法,th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说下具体操作方法,ths

执行 Project--Component Links...

做完上图的步骤后,在原理图里可以更改原来器件的序号,可以增加新的器件,原理图更新到PCB后,PCB中原来的器件会跟随原理图更改序号,新增的器件会新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 Project--Component Links...

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