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块板子上开了solder 的用意

楼主(2014-01-28):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种做法的用意,整块板子上开了solder ,一些0201的小零件的焊盘有挖空,为什么中间那两个零件却要被solder盖上???谢谢

网友A:
    散热吧。。。见过仁宝代工的板子,很多小板子都是全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吧。。。见过仁宝代工的板子,很多小板子都是全开的。。。。

    那中间那两个零件为什么也铺solder,这样不会有问题吗?而且在paste层也没有挖开。

网友B: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啊。

楼主贴的图是阻焊层的么?如果是的话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啊。

    楼主贴的图是阻焊层的么?如果是的话没有问题啊。

是正面层,上面铺了一大块solder,很奇怪中间两个大零件为什么不挖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面层,上面铺了一大块solder,很奇怪中间两个大零件为什么不挖空。

    越看越不明白啊。。。你说的正面层是指顶层吗?

    下图是顶层的阻焊层。有绿皮的地方就是不盖绿油的;因为那里都是焊盘的位置,所以不能盖绿;其他黑色的地方,就是需要盖绿油的。
    你的截图也是这样吧。

网友(2014-03-04):
    开了solder可以方便散热,在调整信号设计中还可以取到降低损耗和便于阻抗的作用。
但是开了solder也会有些生产上的问题,如少锡,特别是小的器件,一少锡就没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