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I仿真时怎么根据谐振频率去算需要电容个数和容值大小

楼主(2014-01-28):
在做PI仿真的时候。假如我的某个电源平面在225MHz时存在谐振。
我怎么根据谐振频率去算需要电容个数和容值大小?
     各位大侠,求解。

楼主:
笑?你能给个解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笑?你能给个解答吗?

等我学习一下

网友(2014-10-27):
等我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26):
    电源完整性 于博士的,,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2015-01-26):
    我也是菜鸟,我理解是选自谐振频率在谐振频率附近的电容,数量可以仿真看看结果再确定吧,具体怎么做不清楚,期待高手解答,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