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低版本升高版本的方法

楼主(2014-02-06):
    5金币
    怎样把ee2005版本的文件升成07以上的版本?
    求详细步奏?

网友:
    如果是EE2005的DXdesigner原理图,可以这么做
     1.升级前先保证原理图和PCB是同步状态
     2.切换到07高版本打开EE2005的中心库按照提示一直点确认
         3.用07DXdesigner直接打开EE2005工程的原理图,按照提示升级即可。

     如果是EE2005 Designer Capture 原理图同理类似,不过貌似07的版本只支持到EE7.9.0,再高就没有了。

网友:
    我也不会,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是直接向下兼容的吗?

网友:
    没用过2005我们用的7.9-7.9.3是直接用的,7.9.5也没有问题,

    理论上用新版本的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①DX的可以直接升级,因为很少碰到DX,所以具体只能参考帮助文档了
    ②DC的需要走keyin,这样原理图就看不了,PCB和CES应该是完美升级了

网友:
    07的版本有专门的升级工具

网友:
    Jimmy果然厉害呀,我们DC没有用过!

网友:
    理论上用新版本的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需要按JIMMY上面的方法是可以的,原理图不能直接打开兼容,PCB与LIB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