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ufacturing silkscreen出丝印的问题

楼主(2014-02-07):
3金币
place_bound_top ;assemly_top;silkscreen_top,如图1所示。在后期出丝印层(manufacture->silkscreen)autosilk_top的时候,总是无法显示,具体参数设置如图2,即我都采用package geometry出丝印。另外,当我打开颜色管理器的类package geometry的子类silkscreen_top时又能显示该丝印,如图3 图4所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导致autosilk_top出丝印时该项无法显示???高手帮忙啊,项目马上呀提交了!!!!

图1

图1

网友A:
可能设置有点问题,所以autosilk没出到。
急的话直接把这个丝印边框复制过去好了。

网友:
    autosilk  从来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设置有点问题,所以autosilk没出到。
急的话直接把这个丝印边框复制过去好了。

    谢谢,请问具体如何操作?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自己做封装的时候用的shape的line做的silkscreen_top

网友A:
    这个我自己试了下,的确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1.执行copy命令,find面板勾选lines,复制边框。
2.之后尝试用change命令将其转到autosilk层,失败。
    3.idle状态下选中边框,右键,发现菜单中有change class操作,即将该边框转到autosilk。

以上操作时基于16.5的,其他版本就不知道了。
实在不行的话,自己在autosilk重画一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自己试了下,的确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1.执行copy命令,find面板勾选lines,复制边框。
    2.之后尝试 ...

网友B:
    因为是0线宽,所以出GERBER的时候软件自动忽略掉了,你可以看看LOG文件的WARING项;解决方法是设置默认线宽,详情见undefined line wid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0线宽,所以出GERBER的时候软件自动忽略掉了,你可以看看LOG文件的WARING项;解决方法是设置默认线宽 ...

谢谢!

网友C: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when you understand this words,you can use it freely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when you understand this words,you can use it fre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