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ble to open icdb connection !!!

楼主(2014-02-07):
如题,打开dx的时候弹出unable to open icdb connection 提示,之前工程可以正常打开,突然打不开了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工程可能在其他电脑打开过,试下将DATABAS文件夹里面的sAddress.adr删掉,看是否管用 具体路径为 ...

我把之前的工程换了个路径存放就能打开了,用你说的方法还是没打开,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了

网友(2015-01-24):
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