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6 IBIS问题

楼主(2014-02-07):
本人使用VIRTEX6的315T FFGA1759封装。在转换IBIS模型时有个疑问。
   在仿真时直接将VIRTEX6 IBIS的封装参数改为下图:
然后直接转换模型导入做仿真DDR3。在后探头选择网络时,提示我的地址线很多位电源属性。  我不知道是不是将终结电阻赋模所致。
针对模型中不明白地方如下:
此处定义的电源管脚属性是否是定义了我的所有电源管脚。还是我部分IObank上的电源管脚。
 我的封装上,所有电源和GND说PIN属性都定义为POWER 没有在在原理图中把电源电源设置为power把GND设计为groud属性。
这里时候需要修改。
   求大侠解释。

楼主:
一楼只能自己来了。看来来EDA365的都是来找资料的。
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PCBIS里面活跃点。

网友A:
软件没那么智能,建议手动定义pin脚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那么智能,建议手动定义pin脚model

手动定义?
  一个BGA1759个脚诶。

网友:
你不可能每个模块都用到
你需要仿真的模块定义就好了

网友(2014-03-14):
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2014-10-25):
其实你可以通过ISE来产生自己所需要的IBIS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