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区执行move VIA后不再显示void区

楼主(2014-02-07):
如题所示,当对SHAPE的via执行MOVE 后,整个SHAPE 区显示为一块整铜片,如图1 ,图2所示,然后要执行updata shape 才能显示覆铜区,移动VIA时很不方便,是不是哪里的设置问题?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Display-status中shape选择smooth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status中shape选择smooth属性!

谢谢,刚才试过了,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