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CB条形码位置标识

楼主(2014-02-07):
1金币
PCB 上应有条形码位置标识
在 PCB 板面空间允许的情况下,PCB 上应有42*6 的条形码丝印框,条形码的位置应考
虑方便扫描。上面这些 是我在一些PCB 工艺设计规范里看到的,不过就是不知什么是条形丝印框!有高手做过吗?求赐教,最好能上图。谢谢!

网友A:
    用2D线画个框不就完了?这框是表示生产是贴条形码的位置而已!

网友B:
    做个库,插入元件,这样保证每次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D线画个框不就完了?这框是表示生产是贴条形码的位置而已!

    画在哪个位置?我做了很多板都没画过,能上下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库,插入元件,这样保证每次都一样

画在哪个位置?我做了很多板都没画过,能上下图吗?谢谢!

网友:
    CADENCE官网还专门有个小工具做这个

网友:
    就是一个矩形框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说的时这个吧?一般这个条形码为了生产和质量追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时这个吧?一般这个条形码为了生产和质量追踪用。

    哦,有可能是吧,原来如此,是不是PCB上要留出这个条形码的空间画个矩形2D丝印线,到时条形码贴这里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有可能是吧,原来如此,是不是PCB上要留出这个条形码的空间画个矩形2D丝印线,到时条形码贴这里是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终于明白 了,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网友D:
    就是在丝印层,用2D线画一个矩形框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丝印层,用2D线画一个矩形框就可以了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就是统计一批板子的批次号,方便记录及后期出问题有记录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