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研究过如何通过skill来操作 菜单里的display->Layer priority?

楼主(2014-02-08):
    各位新年好!

    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如何通过skill来操作 菜单里的display->Layer priority?(16.3),因为有些设计要打印成PDF,就要调整层的显示顺序,但不知道如何通过skill来控制其显示顺序,如有会的同学,恳请告知下,多谢!

网友(2014-10-14):
    新建一个skill文件,例如下:
    1.         q = axlUIMenuFind( nil -1)
    2.         z_add_menu_name = axlUIMenuInsert(q 'popup "ZhuYixin Tools")
    3.         z_add_menu_name = axlUIMenuInsert(nil "ZZ View"  'ZUseView)
    4.         z_add_menu_name = axlUIMenuInsert(nil "Default color"  'color_set)

    放到软件能抓到的文件夹;然后到env文件中增加以下内容:
    alias ABC skill load('"***.il"')

    ABC为你需要执行的命令;
    ***.il为新建的skill名字。

网友:
    有个axl方法叫axlLayerPrioritySet,还有其他几个关联的方法,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