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Gerber提交给PCB制造商的问题

楼主(2014-02-09):
请问,当我想PCB制作商提交GERBER时候,关于板材FR-4的厚度和覆铜层的厚度是不是要单独提交?还是在allegro中的cross-section中进行设置,然后自动出gerber文件?

网友:
我一般是单独写一个文档与gerber一同打包提交的

网友A:
这个一般根据工厂工艺来的,你设置的叠层结构工厂工艺并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也并不一定合理。所以这种叠层厚度都是根据工厂工艺在不影响板子性能的前提下按工厂的叠层结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根据工厂工艺来的,你设置的叠层结构工厂工艺并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也并不一定合理。所以这种叠层厚 ...

非常感谢,这么说如果在cross-section中设置了层叠的信息(覆铜厚度和FR-4的厚度),那么GERBER文件中也包含这些信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说如果在cross-section中设置了层叠的信息(覆铜厚度和FR-4的厚度),那么GERBER文件中也 ...

gerber 里有么?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rber 里有么? 同问?

呵呵。。。稍等,我正在搞CAM350,之后给你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说如果在cross-section中设置了层叠的信息(覆铜厚度和FR-4的厚度),那么GERBER文件中也 ...

在cross-section中设置的不行,需要另外做一个加工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erber 里有么? 同问?

光绘文件应该是没有包含这些的。

你可以用记事本直接打开光绘文件,就可以看到里面都只是操作代码。

所以层叠信息需要另外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绘文件应该是没有包含这些的。

你可以用记事本直接打开光绘文件,就可以看到里面都只是操作代码。 ...

谢谢解答

网友:
单独写一个制板说明,里面说清楚就好了

网友D:
是要自己写个加工工艺,包括材质,丝印颜色,过孔要不要盖油,电镀工艺等都需要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要自己写个加工工艺,包括材质,丝印颜色,过孔要不要盖油,电镀工艺等都需要说明。

网友E:
再給板廠的時候
會給一份 文件 告知疊構跟一些需要板廠另外做的東西
然後MAIL內文 會再告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給板廠的時候
會給一份 文件 告知疊構跟一些需要板廠另外做的東西
然後MAIL內文 會再告知一次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