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丝印图时和如何更快查位号,导出的丝印总是无法和A4纸匹配,如何设置?请指教

楼主(2014-02-09):
    1、在导丝印层时,导出的PDF文档总是不符合A4纸,怎么处理?

PS:是我在导别人的图的时候!

2、有没有更加方便的方式查位号:例如输入:find c*  难道只能通过find by name--symbol(or pin)然后再输入位号?

      我在输入之后,鼠标没有跟着直接跳转,而是在下面的小视窗里显示出一个黄点,再点鼠标进查询

网友A:
    你把操作界面放大,最好使整个视窗就几个元件,然后find的时候你要找的东西就会在屏幕的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操作界面放大,最好使整个视窗就几个元件,然后find的时候你要找的东西就会在屏幕的中点

    难道搜索的时候光标不会自动跳到物料中间吗?

网友A:
    光标不会自动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不会自动跳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