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差分信号线上有串电阻怎么做差分线的设置呢?

楼主(2014-02-09):
如题,设XNET可以做等长,但似乎不能设成差分走线阿,如果设差分似乎要把差分线分成两段设置,总的走线等长的精度会受到影响,是不是这样呢?大家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什么版本的Allegro?把电阻附上model以后两端的线就是Xnet了,设差分也会变成一整条,不会分成两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的Allegro?把电阻附上model以后两端的线就是Xnet了,设差分也会变成一整条,不会分成两段

    15。7版本阿,XNET设完后可以设成一整条差分线吗?好像不行阿 ,我差分是用两个网络名建立的,电阻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的网络名不同的阿,莫非有其他方法吗?刚才试过设完xnet后建立pin_pair也不能用他来建差分阿

网友:
    给电阻添加一个模型就可以了,软件会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