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孔无法移上焊盘

楼主(2014-02-09):
各位大侠,小弟在用allegro16.6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在silde线的时候,如果在Bubble的状态Hug only的时候,我的过孔无法移动到焊盘上去,把在线DRC关了都无法移上去,各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你没有表达清楚,也没有图片说明,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什么情况,你是移孔的时候孔会自动退回来还是,是所有的孔移动效果都这样还是个别的。如果是个别的会自动缩回来,这个算软件BUG,你关了重新打开再移一下会移得动,或是移大距离或改变方向不管DRC移动一下,然后再移到你想要移的位置。或是你只想移到焊盘的边上。孔会自动吸到焊盘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表达清楚,也没有图片说明,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什么情况,你是移孔的时候孔会自动退回来还是,是所有的 ...

如附图,我要把这个空移到BGA的PAD上,必须是Bubble是OFF状态下才可能一,如果我调整到Hug only,我这孔死活移不上去,相同网络距离的DRC我已经关掉了,但是还是不行,其他的移动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