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ilinit文件

楼主(2014-02-10):
初学skill,问各位大虾,在些allegro.ilinit文件中,如何将我的路径比如:E:/allegroskill路径添加到默认的Skill路径 中,这样Allegro一启动就加载了此路径,然后我调试我自己的Skill时就不用再写全部如:load("E:/allegroskil/test.il")了,可以直接写:load("test.il")。在线等。

网友:
你把skill放在skill默认路径下就行了

网友A: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E:/allegroskill")))   设置路径
load("test.il")    加载
load("xxx.i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E:/allegroskill")))   设置路径
load("test.il")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