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l load("quick_artwork.il") 加载不成功

楼主(2014-02-10):
Command > skill load("quick_artwor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quick_artwork.il"

楼主:
    skillDir = (simplifyFilename "C:/adiva/interface")
    (setSkillPath (append (list "./" skillDir) (getSkillPath)))
    (load "ADIinterface.il")
    (load "updatemenu.il")
    (load "hl_ntp.il")
    (load "skill.il")
    (load "cot.il")
    (load "align_sym.il")
    (load "DRC_WALK.il")
    (load "fform.il")
    (load "find_dlines.il")
    (load"c_hm_load.il")
    (load"x_mc_ro_text.il")
    (load"quick_artwork.il")
    (load"ohio_license_config.il")
    (axlShell "alias SF12 update menu")
    (axlShell "alias F12 (readError)")
    (load "drc_walk.il")
    caet = "C:/adiva"
    (axlSetVariable "CAETbin" (simplifyFilename "C:/adiva/bin/"))
    (axlSetVariable "CAETdata" (simplifyFilename "C:/adiva/data/"))
    (axlSetVariable "CAEThelp" (simplifyFilename "C:/adiva/manual/"))
    (updateMenu)
    ; DstCAM350() is the CAM350 Cross Probe Startup
    foreach(x '(DstCAM350 DstStop DstOn DstOff)
    (putprop x "D:\\spb\\pcbenv\\DstCxi.il" 'autoload))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SPB_Data/pcbenv/eemAdfiSetup.il") ; Agilent EEsof EDA, Allegro DFI load

网友:
引用 楼主:
    skillDir = (simplifyFilename "C:/adiva/interface")
    (setSkillPath (append (list "./" skillDir) (getS ...

    Command > quickart 即可~
    可以编辑下文件,看它的执行命令。。。

网友:
    Command > quickart 即可~

网友:
    在命令栏里直接输入这个skill在Allegro中的执行命令,然后回车就行了!最好把这个skill在Allegro中的执行命令以菜单的形式加载到软件里去 ,像Allegro中的菜单命令一样,一点击菜单命令就可以执行了,快速方便!

网友(2014-05-16):
    这是什么skill~~

网友(2014-12-05):
    c_hm_load.il  ohio_license_config.il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请问有没有自动给NET包地的SL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