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电路故障

楼主(2014-02-10):
20金币
目前有个产品用的是ADM2483做的隔离485驱动器,外围增加了上下拉电阻及120欧匹配电阻。电路图如图1。以前和别的产品通讯时没出现过故障,但是最近与一UPS通讯时出现了数据接收错误的故障,最后定为到120欧匹配电阻。但是线缆是双绞,特性阻抗也是110欧正负6欧。问题如下:
1、AB端匹配120欧电阻,上位机下发命令后,接收到的总线数据错误。
2、AB端不接匹配120欧电阻,上位机与UPS可正常通讯。
图2、图3是情况1与情况2上位机下发命令时的波形。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按理说阻抗匹配没什么问题啊。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
    总线上做上、下拉电阻有很大的隐患。在标准的RS485线上是不需要怎么做的,而且驱动距离可以达到2000米。有些公司的RS485收发芯片的在设计上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不作上、下拉,总线仲裁上会出现问题,没有办法识别。这样就只能做上下拉,这个的隐患就是当你总线上挂太多的485设备时,长距离驱动时,由于每个RS485都做了上、下拉。这样就相当于并联。系统就会无法识别,无法驱动。

网友A:
双二极管拿掉试试,
    以前公司是做安防的,经常做这类422 485 232 TTL 转来转去的东西,不过3,4年前了,现在不干这个了,多忘记了
    这个120欧电阻好像我们多没有用过,我们只做的线拉的很长的好像也没有用过这个120欧,。上下拉是有的,然后有的并联的个数很多上下拉就要很小。具体忘记了,现在早不在这个行业了不清楚。

网友B:
    D14改成直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二极管拿掉试试,
    以前公司是做安防的,经常做这类422 485 232 TTL 转来转去的东西,不过3,4年前了,现 ...

    上下拉及阻抗匹配还是必要的,这其中涉及到一个总线空闲失效保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4改成直通看看

    不是它引起的。还是ups端的阻抗匹配问题,已经定位。

网友:
    不清楚,以前公司的多没有装这个电阻, 线很长多没有装,以前还出了什么问题不知道线很长还是负载很多,1,2KM以上还是负载很多 通信不了,最后上下拉多事120欧,拆了别人的485也是120欧他们的正常,

网友:
    上位机与UPS之间的线多长? 图3的波形更好一些。若距离不是太远,不用120的电阻也可以。

网友C:
    楼主,你好。添加双二级管的作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添加双二级管的作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保护?

差模保护

网友D:
    测量下AB线两端的直流电阻,有可能UPS端已有上下拉电阻和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下AB线两端的直流电阻,有可能UPS端已有上下拉电阻和匹配电阻

    UPS内阻也正常啊,分别为15K,16K左右。

网友E:
    楼主定位的匹配电阻问题觉得也不太应该呀?只要匹配电阻误差在误差范围内应该问题不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定位的匹配电阻问题觉得也不太应该呀?只要匹配电阻误差在误差范围内应该问题不大呀

从目前的表现来看确实就是匹配电阻引起的。

网友(2014-09-14):
    发表一下个人观点:
看了楼主发的两张图,不知楼主有没有发现两个图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两图幅值不一样了!从第二幅图看,楼主不止拆了120电阻,恐怕连上啦电阻也给拆了吧?所以斗胆认为可能是这个上拉电阻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