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RTUS II版本:13.0编译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2-11):
QUARTUS II版本:13.0
FPGA型号:EP2C8Q208
在编译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下的警告:
(1)Critical Warning (332012):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exp08_demo.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Critical Warning (332012):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exp08_demo.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Critical Warning (332148):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Critical Warning (332148):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2)Warning (306006): Found 4 output pins without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assignment
        Info (306007): Pin "Data_Out[0]" has no specified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 assuming default load capacitance of 0 pF for timing analysis
        Info (306007): Pin "Data_Out[1]" has no specified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 assuming default load capacitance of 0 pF for timing analysis
        Info (306007): Pin "Data_Out[2]" has no specified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 assuming default load capacitance of 0 pF for timing analysis
        Info (306007): Pin "Data_Out[3]" has no specified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 assuming default load capacitance of 0 pF for timing analysis
程序是黑金开发板提供的程序:PS2解码 ,仔细检查了下,程序没有问题。

求助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谢谢

网友:
有种东西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网友:
这时说,你的电路没有时序约束文件。在13.0和之后的版本,软件都默认要求开发者提供时序约束文件,如果没有提供,就会给出 “332012” 警告。再者,如果没有提供,软件会自动按照1GHz的要求来进行编译,时序要求当然就达不到了,就会得到“332148”警告。后面几条警告,是说输出引脚没有分配电容负载

网友(2014-03-24):
这个 E 文 说,要用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去产生时序约束文件。没有这个,编译器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