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天线阻抗控制问题

楼主(2014-02-11):
看到NRF24L01芯片资料中的2.4G模块用两层板做   天线所在的层和对应的底层都没有gnd铜箔  请问是怎么控制50ohm阻抗的 多谢

还有TI的2.4G模块虽然用四层板  但是天线区域的四层都没有gnd

bottom层

bottom层

top层

top层

网友A:
从 图上看 粗一点的线是天线,对应层 挖空了的,这很正常,芯片出来的线参考层并未挖空,有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 图上看 粗一点的线是天线,对应层 挖空了的,这很正常,芯片出来的线参考层并未挖空,有做参考

那再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天线线宽一般做多少?
还有就是好多2.4G模块用的是1/2波长天线,为什么不用1/4波长天线

网友B:
波长在不同介质长度是不同的,空气中是二分之一,但是在FR4中就约四分之一;

图中的线是天线,并非传输线(因为没有参考回流地),所以没有特性阻抗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长在不同介质长度是不同的,空气中是二分之一,但是在FR4中就约四分之一;

图中的线是天线,并非传输 ...

那问题就变成FR4上的天线长度为1/2 还是1/4波长    信号能量能够最大化的传输到空气中  那请教一下FR4上哪个波长天线的转换最高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