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11):
做了一小信号仿真的实验,其中C1来自DISCRETE库。运行仿真后提示C1处无连接,但是实际确认已经连接上了,如何修改?

网友A:
    仿真电路中的所有元件都要来自pspice库,你这个C1显然是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电路中的所有元件都要来自pspice库,你这个C1显然是用错了

我在pspice库下没找到电容的模型呢?

网友B:
    你用的模型不对哇,4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模型不对哇,4楼是正解!!

    感谢回复。我得看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