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虚拟过孔在出资料的时候还要在哪里设置一下吗?

楼主(2014-02-11):
        因为买了JIMMY老师的书,同时做DDR板的时候方便T点走线,我也安装了pads9.5,首次使用PADS9.5虚拟过孔这个新功能,请问在出资料的时候,虚拟过孔要哪里特别设置一下才能做出来?还是跟平常使用的过孔一样,不需要哪里设置直接做出来!

网友:
在layout下,選nets,在選你要添加的網路,右鍵->add vitual pin 就可以加在整條網路上了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是问出资料的时候,是不是跟平时过孔一样,不有特别设置,就可以把虚拟过孔做出来?

网友:
右键,过滤器,选择:虚拟管脚。

然后选中所有的虚拟过孔后,右键,转化为过孔。

不做任何处理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又学了一招

楼主:
是不是点如下面图片中那项, 但是虚拟过孔的标识还是不会变,是吗?

楼主:
换成过孔后,绿色标识还是不会改变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过孔后,绿色标识还是不会改变是吗?

转化前:

转化后: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操作,我以为点属性的呢!
我也买了JIMMY新书,尊贵版的哟:

网友(2014-05-23):
关于虚拟过孔(虚拟管脚)的解释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91&fromuid=1147
(出处: EDA365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